状元
PLC指令

楼主(2016-06-29):
各位大虾:
谁能介绍一下移位指令,主要用于什么控制?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比如多工站组装检测用 前面检测下 是好的 还是坏的 如果是坏的 后面的就加工组装了 然后在不良品工站位置剔除
下载积分:+1(沙之漏) 真诚感谢!

网友B:
移位指令也可以用于普通编程上面。气缸顺序动作
huiyang

网友C:
移位指令有循环的、带进位标志的、按位或字移动的、看你如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