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高速计数器编程的问题

楼主(2016-06-29):
程序是这么编写的
最简单原始的进行测试。
现在的问题是。只要x012接通,从d100读到的数据就是随意的几千的数据。
触发x011 rst也没有任何反应。
我是准备用涡轮流量计通过高速计数器来进行计数,控制混合罐每种液体的混合重量。
请教这个怎么弄。

楼主:
附加说明,x1脉冲输入端没接,跟输入信号没什么关系。
只要x012导通,d100就输出一个恒定的数值。比如3030.4096等等。
用流量计接普通计数器读d100的数据没问题,只是转速高的时候普通计数器识别不出来。
是不是国产的三菱plc有问题。

楼主:
找到论坛里朋友发的帖子照抄了下。问题解决了。哈哈哈哈。
估计是c236的值太低了。取值为c236 k100000000
经验值太低贴不了他的地址。
感谢论坛。感谢各位朋友。

网友A:
要看你的程序,才能幫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