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9):
小弟我用MR-JE200A的伺服配1.5KW的马达,在工作中,伺服马达发烫先跳50.4报警,我修改过PA09的增益后,改跳51.2报警,关电重启后,前后运动一两次后又跳51.2报警,小弟我检查了伺服马达的UVW,编码器线,包括关电后用手去转带负载的马达,能转动。50.4和51.2报警说明书上说是停止时热过载异常。各位大侠能帮忙判断是什么问题呢?是否要加一个再生电阻去吸收停止时多余的电流???
路在脚下

网友A:
大功率的好像是要外接电阻

网友B:
P1,P2处添加一个再生放电电阻吧,铝合金外壳的那种装伺服旁边很好用
选择再生电阻的话PA02这个参数怎么设定???

网友C:
JE200A 最好还是配2KW 的电机。
2KW的空间装不了,是老机器。

网友C:
当然安装再生电阻, 也很有效。
选择再生电阻的话PA02这个参数怎么设定???

网友C:
你可以外接MR-RB30试试,PA02 设为0005H。

网友D:
嘗試外接剎車電組

网友E:
这个和再生电阻没有什么关系的,AL50  AL51的报警一般是客户的负载过大,电机扭矩选小了,还有可能是增益没有调好
本公司主要从事三菱电机工业自动化(FA)产品的市场推广、营销和技术支持,本公司为三菱电机的授权代理机构。欢迎新老客户来电咨询: QQ:1241522406  13618657561上海制菱实业有限公司
huiyang

网友F:
这可以随便配的吗?电机好多特性参数要和伺服对应上。

网友G:
调试手册上有可能的原因和解决办法,一个个去排查

网友H(2017-06-17):
我是调整(减小)停止、加速时扭矩 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