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式位移传感器怎么使用?

楼主(2016-06-30):
求指教,接触式位移传感器怎么使用安装?是两边分别安装在机械上?谢谢!

网友A:
不明白你描述的是什么问题,怎样帮助你呢?
1、说明位移传感器型号、安装在什么样的机器上。
2、作用什么

楼主:
就是竖直方向从上往下以400牛的力压一工件,看它的变形量,用位移传感器检测,那么位移传感器和压头直接连接?还有一问题想问下,就是plc的输入模块中,共16个点,8个点为一组,且有组隔功能,其中8点为一组是什么意思?组隔功能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位移传感器和压头直接连接不知道你要连接他们做什么用,
关于PLC的问题请多看一下手册。
如果只是测量变形量没有必要联接压头

网友B:
一般这么大力 使用伺服压机的

网友C:
就是一个杆子啦,,杆子接触检测物体,所谓位移应该是说测量距离

网友D:
3楼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