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30):
请教各路大神,如题。PLC程序中的定位指令通常都包括,脉冲数,频率和加减速时间,伺服驱动器的参数设置也有加减速时间。那么问题就在这里了,如果我在定位指令中已经写了加减速时间,伺服驱动器参数中也设置了加减速时间,那么这两者之间是不是冲突了呢?如果不冲突那么是根据PLC指令的加减速时间来进行梯形定位呢还是根据驱动器设置的加减速时间呢?这里困惑小弟许久,万望赐教。

网友A:
一定會有衝突,原則上都會以上位元發送加減速,伺服加減速調零

楼主: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你提到的伺服加减速调零是什么意思呢?按你的说法那就是如果驱动器里设置了加减时间,在上位指令中就不用写加减速时间了对吗?

网友A:
一般來說脈衝發送,都是半閉迴路,也就是說上位控制發送完成,伺服馬達也幾乎到位如果伺服加減速過長
啟動和停止會有爬行狀況發生,所以才會將伺服加減速調0,
這只是單軸動作,如走兩軸補間,複雜計算都掌握在上位中,這才能顯現出控制器能力和精度不是嗎?

网友B:
伺服在位置控制时是没有加减速时间可设置的!  只在速度控制时有效,

定位加减速时间是由上位机控制的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做上位定位控制時原則將伺服加減速調0
如果用伺服自己做速度和定位當然可自行設定加減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