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s7-200smart plc和威纶触摸屏链接如何设置通讯协议

楼主(2016-06-30):
请高手指点s7-200smart plc和威纶触摸屏链接如何设置通讯协议plc要不要写程序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用的是网口,还是485通讯啊?

网友B:
1楼 正解 自己看模块设置里面

网友C(2016-10-20):
不需要写程序,设置一下就好了
梦想就是即使遥远,即使荒唐,依旧无法放弃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