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三菱PLC实现同时控制8个伺服电机的动作程序
desano

楼主(2016-06-30):
使用三菱PLC实现可以同时控制8个伺服电机的动作,哪位高手可以分享一下程序,谢谢!

网友A:
估计至少要两台PLC了,仅供参考

网友B:
Q 系列PLC + 简单运动模块。

网友C:
QD77 最多可以控制16颗伺服电机

网友D:
L系列PLC带一个定位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E:
还是用Q系列带运动控制模块吧

网友F:
FX系列最多可以带4个伺服电机,所以你需要增加定位模块
求助使用三菱PLC实现同时控制8个伺服电机的动作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