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泰触摸屏

楼主(2016-06-30):
怎么通过步科触摸屏快速学会昆仑通泰触摸屏

网友A:
威纶触摸屏反编译加了密码后如何打开

网友B(2016-11-28):
做个最简单的例子,就上手了,都差不多,昆仑通态屏要分几步走:1 设备窗口:设备通讯和建议通道的,2 用户窗口:此部分和威纶,步科都差不多,3 实时数据库:相当于屏内部变量, 4 脚本:可以先不用,等有一定熟练程度了,再慢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