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30):
找原点用的指令是DZRN指令,起始点位置用的是DDRVI指令,动作模式是起点位置到目标值,动作完成在返回。目标值和返回用的指令用的是(DDRVA   D612目标值    D894速度  Y0 Y4)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每次返回都没回到起始点位置,随着返回次数越多就离起始点位置越远都是有规律的请问是什么问题?知道的可以加QQ417215773或者电话联系13928170758解决问题必用重谢!!!

网友A:
您好,你把问题讲的细点,0.2始终不变还是递增,你的伺服用的是那种控制
找原点用的指令是DZRN指令,起始点位置用的是DDRVI指令,动作模式是起点位置到目标值,动作完成在返回。目标值和返回用的指令用的是(DDRVA   D612目标值    D894速度  Y0 Y4)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每次返回都没回到起始点位置,随着返回次数越多就离起始点位置越远都是有规律的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B:
你这个精度应该是最终精度吧,设备精度是由电气控制精度,机械精度,安装精度等来决定的。因此可以根据这些因素去一一排除。楼主应该是问电气控制精度是否达到最优了吧,这个要看0.02mm对应的伺服脉冲个数,如果对应是1 、2个脉冲是可以接受的,要提高精度就调整电子齿轮比(也许还有别的方法),增大加减速。这个还和结构也有关系,丝杆和皮带精度也不一样。如果你这个返回是回原点的话,你就以感应器为基准回。
找原点用的指令是DZRN指令,起始点位置用的是DDRVI指令,动作模式是起点位置到目标值,动作完成在返回。目标值和返回用的指令用的是(DDRVA   D612目标值    D894速度  Y0 Y4)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每次返回都没回到起始点位置,随着返回次数越多就离起始点位置越远都是有规律的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C:
查查你的脉冲的量有没有问题,电子齿轮比是不是设置有问题
都没有问题
本公司主要从事三菱电机工业自动化(FA)产品的市场推广、营销和技术支持,本公司为三菱电机的授权代理机构。欢迎新老客户来电咨询: QQ:1241522406  13618657561上海制菱实业有限公司

网友D:
以上几个原因:
1、PLC发给伺服电机的脉冲丢失,
   原因:1.1输出到伺服电机的电线,没有使用屏蔽双绞线,与动力电线放在一个线槽内,没有正确接地,受干扰脉冲丢失,可监控伺服电机接收到的脉冲数与PLC发出的脉冲数对比。
         1.2 伺服电机响应频率低于PLC的发出脉冲的频率。
         1.3输出到伺服电机的电线太长,集电极开路输出的情况,输出到伺服电机的电线不要超过2米(经验值,越短越好)。
2、机械结构没有固定紧。
3、伺服电机增益调整不好。
4、加减速度设定不当,机械过冲。
非常感谢您!可以交个朋友吗?我是做机器的
  • 下载积分:+2(xlq123) 真诚感谢!
  • 为了我们能够继续有饭吃,一起努力的去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