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速度模式时切换定位模式问题?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2016-07-01):
我如果用伺服电机先跑速度模式,当物体碰到光电时马上切换定位模式并发相对指令脉冲,这样两个模式切换时会停机停顿吗?定位后能精准吗?

网友A:
有停顿,定位精度不高

网友B:
何必呢?你在位置模式,碰到光电前发无限大的脉冲,碰到光电后再发相应的脉冲不就可以了吗?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如何这样中间会停顿一下,因为无限脉冲突然停止,然后定位脉冲,切换那个点上电机会停顿一下。
伺服速度模式时切换定位模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