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1):
我用普通时间继电器计时是3.29秒停止到机器指定位置,而用台达PLC里的时间继电器要4秒到那个位置,台达的T1,k40应该是4秒吧。你们用台达的有没有发现这个,台达的4000MS等于3.29秒。

网友A:
这个计时器是有误差的    建议使用10ms或者1ms计时器看看  如果把普通计时器写在子程序里面也会有问题

网友B:
ES/EX/SS机种:10ms定时器(M1028=On),T64~T126,63点(M1028=Off为100ms)SA/SX/SC机种:10msT200~T239,40点(*1),T240~T245,6点积算型(*4)EH2/SV机种:10ms定时器为:T200~T239,40点(*2),T240~T245,6积算型点(*4)

网友C:
如果要精确定时的话,建议用中断并且用晶体管的输出,小型继电器开关都有几ms。

楼主:
我说的普通时间继电器不是在PLC里。是电器店里买的数字显示的延时继电器

网友D:
PLC100mS定时器,需要扫描周期支持,误差会比较大的。也就是4秒定时器结果可能会是4.11秒,也可能会是4.01秒,甚至差得更多。
再说,你就觉得你的那个3.29秒就真那么准确。

网友E:
时间定位。。。楼主方法视乎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