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1):
谁给个win8 64位 能用的  电气画图软件eplan或者电气cad都可以 不过最好是eplan  百度上 找了好几个eplan 都破解不成功

网友A:
试试吧//pan.baidu.com/disk/home#list/path=%2F

网友A:
前缀加上http:

网友B:
好几个都破解不成功,那就可能不是软件的问题了。既然软件都安装上了,破解不成功那应该是你破解有问题。64位的可别安装32位的破解方法破解啊,我有个同事就是明明装的64位却一个劲的用32位的破解方法破解。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吧//pan.baidu.com/disk/home#list/path=%2F

怎没进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几个都破解不成功,那就可能不是软件的问题了。既然软件都安装上了,破解不成功那应该是你破解有问题。64位的可别安装32位的破解方法破解啊,我有个同事就是明明装的64位却一个劲的用32位的破解方法破解。

我感觉也是破解软件的问题 32位 64位都试过了

网友C:
这个链接我也进不去,

网友A:
不应该呀,要加http:

网友A:
进不去怎么提示的

网友D:
PCSchematic
试试这个  还不错  一直在用

网友E:
没有好不好用的问题!!只有熟不熟悉的问题!

网友F(2016-12-07):
下载了一个xp版本的,安装上了,没有激活码

网友G:
为什么不使用PCSchematic呢?既稳定,又容易上手,还不用整天找破解文件,元件符号都是现成的。
http://bbs.e10000.cn/a/a.asp?B=203&ID=2560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