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8盏灯

楼主(2016-07-01):
三菱PLC控制8盏灯的顺序点亮,然后再逆序点亮,用特殊功能指令怎么写?

网友A:
引用楼主871188164于2016-07-01 16:20发表的 三菱PLC控制8盏灯 :
三菱PLC控制8盏灯的顺序点亮,然后再逆序点亮,用特殊功能指令怎么写?
我不清楚SFTR,SFTL是否属于特殊功能指令。

网友B:
去下面网址下载看看吧。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32623.html

网友C:
幸好是8盏,要是10盏 或5盏就麻烦点了。

网友D:
左移,右移。

网友E:
左移右移很方便,也可以不用高级指令,加减1也可以实现。

网友F:
移位指令有2各种类型,即循环的、和仅仅移位的。
其根本的区别在于循环的移动一个循环后数据不丢失、而移位指令当移动一个循环后数据将被丢失,循环移位指令和移位指令结束后标志位M8022有一个周期的ON。

网友G:
同意2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