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ABS指令的应用

楼主(2016-07-01):
各位大侠,为什么我用三菱(配套的电机和伺服)DABS读取伺服启动器的位置参数,位置如果是正数值关电再上电读出来的是负数值啊?在零点时关电上电还是零,负数值关电上电是负数值?接线和程序读取没超时都没问题,请大侠们赐教,谢谢!伺服放大器的PA3设置的1,Pa13是0001,PA14是0

网友A:
前天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后来把寄存器改为断电保持的就好了
您是怎么改的呢?是把D8340改了?还是怎么改的?您能给截个屏参考下吗?
有少妇绝不撩少女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