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1):
程序里只有一个点,别处没有用

网友A:
搜索程序中的OPN指令。

Good Luck~

网友B:
这样写也太牛B了
怎么个牛B呢?我看不太明白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C:
OPN DB2
OPN DI3
LD DBX2.2
O Q0.0
A  DIX2.2
OUT Q0.0

LD DB2.DBX2.2
O Q0.0
A DB3.DBX2.2
OUT Q0.0

如上所示是起保停电路的写法,其实两组程序实现的功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