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1):
找原点用的指令是DZRN指令,起始点位置用的是DDRVI指令,动作模式是起点位置到目标值,动作完成在返回。目标值和返回用的指令用的是(DDRVA   D612目标值    D894速度  Y0 Y4)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每次返回都没回到起始点位置,随着返回次数越多就离起始点位置越远都是有规律的请问是什么问题?知道的可以加QQ417215773或者电话联系13928170758解决问题必用重谢!!!

网友A:
按照你的描述,电机返回回原点每次离起点更远了,可以推断:
1.伺服放大器可能没收到目标值数量的脉冲数,你可以吧程序分两段,第一次只是确认去目标位置时(通过外部触发控制,第一次触发电机去目标位置,第二次触发电机返回,第三次去目标位置。。如此循环),伺服驱动器收到的脉冲数(可在驱动器上监控)和目标脉冲个数是否相等;第二次确认回原点时,伺服驱动器收到的脉冲数(可在驱动器上监控)和目标脉冲个数是否相等
2.若1没有问题,就基本确定是伺服电机走的脉冲个数和伺服驱动器发的脉冲个数不一样,这个又要去排除,首先看看增益,伺服回原点有没有减速的过程,伺服高速运行时是否平稳(会过冲),还有就是电子齿轮比
楼主说的不够详细,这个结构是丝杆还是皮带,皮带和丝杆的加减速是不一样的,电气参数必须要匹配机械参数,不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处理问题的办法第一步要把大概或可能的原因找到去一一排除,项目急的时候,尝试各种办法把问题先解决了,不用一定要找到具体的原因,解决完后再去找具体的原因。找原因时一定要以现场的现象为依据,总之理论指导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网友B:
以上几个原因:
1、PLC发给伺服电机的脉冲丢失,
   原因:1.1输出到伺服电机的电线,没有使用屏蔽双绞线,与动力电线放在一个线槽内,没有正确接地,受干扰脉冲丢失,可监控伺服电机接收到的脉冲数与PLC发出的脉冲数对比。
         1.2 伺服电机响应频率低于PLC的发出脉冲的频率。
         1.3输出到伺服电机的电线太长,集电极开路输出的情况,输出到伺服电机的电线不要超过2米(经验值,越短越好)。
2、机械结构没有固定紧。
3、伺服电机增益调整不好。
4、加减速度设定不当,机械过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