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降低变频器输出转速就正常?

楼主(2016-07-02):
有一个游乐设施,在轨道上安置有八台电机,电机通过减速器带动小轮胎旋转,当轨道上的小车到达电机位置时,小车受轮胎摩擦力向前滑行一段距离。站台有1号位和2号位电机,1号位电机,每到小车运行到第二圈时,就显示故障代码,OU-C。电机报警停机。拉长变频器减速时间也没有效果。适当降低最后一个也就是8号位的电机输出速度,故障消失,8号位比1号位置稍高一些。不知这是什么道理?请高手分析一下。其它变频器输出频率都在50HZ。8号位电机频率降至45HZ,就正常。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什么牌子的变频器?故障码是什么意思?
应该是惯性大导致的报警。
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