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2):
一个配方里面4种料,每种料对应一台电机,料下完对应电机停。
如果是4种料都不为0,按顺序启停4台电机,挺简单。

实际是4种料里面可能有不需要添加的,对应的电机就不能启动。

我现在按顺序做感觉比较复杂,求指点个思路。

网友A:
配方中的重量大于0选定该电机,如果等于0则不选定。我做配料做过很多,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方中的重量大于0选定该电机,如果等于0则不选定。我做配料做过很多,希望能帮到你。

你好,再问一点,我是第一次做配方。
每次只能下一种料。
我现在知道等于0时不选定该电机,就是不知道怎么做才好。
我现在考虑用状态字做循环,但就卡在如果配方中有等于0的情况,就会有好多种情况。
有点懵。

网友A:
每种物料当配方重量大于0时,则选定该物料,当配料启动后建立该物料的配料标志位,并与其他物料进行互锁。该物料配料完成后复位配料标志位,进行下一种物料的称重,当配方中的所有物料都称重完成后,即配料完成。这就是配料的程序思路。如有疑问加QQ3026177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种物料当配方重量大于0时,则选定该物料,当配料启动后建立该物料的配料标志位,并与其他物料进行互锁。该物料配料完成后复位配料标志位,进行下一种物料的称重,当配方中的所有物料都称重完成后,即配料完成。这就是配料的程序思路。如有疑问加QQ30261774.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