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接收脉冲

楼主(2016-07-02):
伺服驱动器接收PLC发出的脉冲(有频率,没数量),带动吸盘向下运动,当吸盘碰到工件的扭矩达到某值时,驱动器停止并发出信号,吸盘向上行走。 该怎么做? 求····在线等
吸盘吸一堆板,吸走一张高度就下降。 没法用感应开关

网友A:
可能用力矩输出控制能实现,当到大一定力后停止。
那是防碰撞的,伺服会报警
秋风送叶

网友B:
是否可以在吸盘的支架上安装一探测感应器,吸盘下降时,感应器感应到后就代表碰到了板,伺服就停止下来,
看来只能这样了,学艺不精,到处有困难

网友C:
用伺服做个扭矩模拟

网友C:
扭矩到达伺服停止

网友D:
用伺服就是为了不加光电吧,,扭矩就可以

网友E:
楼上说的对

网友F:
用真空压力传感器来检测是否吸到纸张可以吗?

网友G:
吸盘机构要有缓冲功能,然后加一个感应开关就可以了。伺服使用速度模式,当下降到开关感应到后停止并打开吸盘一段时间后伺服上升。

网友H:
为什么没做成伺服调整供料高度?就是吸一个盘子伺服就升一个距离。
huiyang

网友I:
用伺服扭拒模式就好了吧,达到扭拒,伺服就定那不动了,伺服会有信号出来。不要超过伺服最大扭拒就行了。
huiyang

网友I:
扭钜模式下,不超过伺服最大值不会报警。伺服可以设定多个扭拒值。

网友J:
一堆盘子的高度确定了,一个盘子的厚度确定了,那么在他吸盘的时候用减法,在他放盘的时候用加法,应该可以吧!

网友K:
要是成本预算够的话,可以加装激光位移传感器,模拟量信号,有个条件,板材不能是镜面,伺服可根据距离值编写减速功能。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统一回复,,谢谢大家了。
有可能采用压力传感器,当吸盘接触板就有气压差。 我先这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