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超温保护

楼主(2016-07-02):
有个发热筒,内装1.5KW发热丝,风机吹风进去,要求出风温度250度,问题有2
1,出风室温加热到250度,,差不多4分钟,老板觉的太慢,要1分钟就能搞定(PID控制,我觉的根本不可能这么快)
2,要有超温保护,出风都250度了,那么发热筒内会有多少度?发热筒有不锈钢外壳,外面包保温层,在保温层内配传感器再配温控表?
本身出热风口有热电偶配温控器.
液胀式温控器找了下,最多只有300度,有没有500度以上的.

网友A:
温控制+传感器,不可以吗?
你所说的就是热风机是吗
1分钟太快了,温度超上限的可能很大。

网友B:
可以,时间短则要功率足够大!的确需要PID控制,否则会严重超温~
500度以上的找热电偶~

楼主:
已经有一套热电偶及温控器了,所以只想用一套简单的超温报警/保护,最好像电饭堡一样的温度保险,可没找到有这么高的温度,
老板说要2重超温保护,然道我再装2套热电偶及温控表?再加上原来的一套,别人会不会以为我疯了?
别人家的机器也就一个温控器,没有什么另外的高温保护,
我也算是见多识广,也没见其它的什么电加热设备(比如烘箱)有额外的高温保护
另热电偶包在保温层内,那热电偶的引线绝缘层能耐多少温度,保温层就是3MM的石棉布

楼主:
PID温控,接近设定值,PID发挥作用,为保证精度,升温变慢,甚致会温度下降,再升温,

网友C:
我国跟你这个基本是一样的东西,,,空气的话温差会在里外会有温差,,因为只有一个加热却有两个温度所以你个温度是做PID用另外一个是保护用(即通断信号),,加入速度是没办法的,整个结构决定了加入速度,,还有就是出风温度会慢慢接近内部温度,

网友D:
超温报警很好做。看你是怎么做,有用PID去实现。也可以用温控器加固态继电器加PT100来实现。

楼主:
刚去测试了一下,出风250度温度时,揭开保温层,不锈钢套上,用红外测温才110度?
发热筒的结构是陶瓷骨架缠绕发热丝,与不锈钢外套之间有石英玻璃管
超温报警我只想搞个简单的,目前有热电偶和温控器控制温度,不想另增加一套热电偶和温控器用来做超温报警。

网友E:
超温报警的 肯定不能和 控温的共用同一个热偶啊,万一热偶坏了,比如短路了,超温保护就会出问题,超温保护和主控应该是要分开独立的。
huiyang

网友F:
设计上没有问题?要有报警,不用检测怎么知道超温了?两个温控仪表两个传感器 最简单了。要温度控制准一点用固态继电器吧。

楼主:
在正常情况下,超温基本不可能,风机故障也有报警,只有在固态故障(SSR击穿)才可能超温,如果测量是正确的,外壳只100多度,那是不是可以采用电饭煲那种温度保险,150度,180度,220度的都有,10块1个,串入控制电源就可?

网友G(2016-08-11):
用pid温控表(外加继电器输出) 加 可控硅
调节可控硅加热
风机速度不减

网友H:
开始二组加热,后用一组

网友I:
风的路径(煤气热水器原理)

网友C:
做过类似的,,最高温度220,,加热时间不太记得了,几分钟,一分钟肯定做不到,PLC一般的肯定做不到

网友J:
用温控表PID功能和温控表里面自带触点报警控制继电器加固态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