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写FX3U-4LC的程序吗

楼主(2016-07-02):
有人会写FX3U-4LC的程序吗

网友A:
我刚好写了一个,测温是PT100的,不带加热器断线报警的,没有负感器,做得可能不是很好,采用自动控温偏差上下1度吧

网友B(2016-11-18):
能發一份給參考嗎
sm.cjh@msa.hinet.net

网友C:
根据手册写就行了 不是很复杂 附件是参数设置的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