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2):
1.    有28个数据寄存器   D1-----------------------------D28

        每个数据寄存器设置的数据范围  0---28

2.     当28个数据都设置完毕后,自动,丛28个中第一个开始挑选出20个出来,遇到设置为0 跳过,放到D100----D119

例如:             D1=3     D2=5    D3=0    D4=8....................

最后排列出来是   D100=3   D101 =5  D102=8    一直到D119

有兴趣的研究下.  贴出梯形图供大家学习下(注:这是实际工程中遇到的问题)

网友A:
遇到设置为0跳过,会不会挑不出20个?

网友B:
有个问题你要确认下  如果28个里面0的个数大于8个 怎么办  如果能肯定28个数据里不等于0 的个数大于等于20个          这就没什么难度  无非是运行 先判断是否等于0  如果不等于0 就把数据传送过去 然后加1次重新来一遍 做好间接寻址和运算循环 一点难度都没有

网友B:
如果遇见等于0 的   就判断的间接寻址加1 (D1-D28)这些   但是(D100-D119)这些的间接寻址不加1 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设置为0跳过,会不会挑不出20个?

以0填充处理,不管这么多

网友A:
会不会提前挑够20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提前挑够20个

挑够了,后面不做处理

网友B:
写了个  没调试 你试试看
  •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5(renzhe) 真诚感谢!

网友B:
    这应该没什么难度吧  做好两个间接寻址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了个  没调试 你试试看

    思维很活跃,研究下看看

网友C:
    学习了!!!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
    三菱Q-----> SORT 指令

网友E:
如果再加上让我们从小到大排列,那就更好玩了

网友F(2022-11-28):
IF LDP (1,M100) THEN
轮询1:=0 ;
轮询2:=0 ;
FMOVP_M(M100, 0, 20, 数组2[0]);
WHILE 轮询2 < 20 AND 轮询1 < 27 DO
IF 数组1[ 轮询1]<>0 THEN
数组2[ 轮询2]:=数组1[ 轮询1];
轮询1:=轮询1+1;
轮询2:=轮询2+1;
ELSE 轮询1:=轮询1+1;
END_IF;
END_WHILE;
END_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