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link连接问题

楼主(2016-07-02):
现在是有个主站连接多个子站,中间的子站连接不上,但是末端的子站可以连接上,请教这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A:
中间的子站,是否设置为备用站,或者读取的地址错误。
没有备用站,地址也没有问题,现在是 子站模块没有问题,都是绿的,但是主站是err常亮!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B:
参数是否设定正确,
从站:站号、通信速度是否设定正常。
主站:连接站数,站信息设定是否相对应(远程I/O站、设备站、智能站、备用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