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2):
三菱伺服用绝对定位控制,停电后电池供电,设置为绝对模式,可每次断电了都显示在原点,其余工作一切正常。这是什么原因?请教各位老师们,谢谢
电池是新换的,有电,设置我就设为位置模式+绝对位置检测,程序上有个清0的,我写的和老机台上一样的,不同是老机是用FX3G而我用的是FX3U的
我设置的是  :绝对位置PA03=0001     位置模式PA01=0000   脉冲+符号PA13=0011
以下是程序文件:急请各位老师解答!分析!!!

程序是驱动双伺服的,运行工作正常,带注解,可仅供参考,但运行后有如不回原点,停电后重启会自动设为0 点。
[attachment=149319]
精萃机械,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

网友A:
有可能参数没设置好,没做成绝对位置,或者电池没电了.

此外还有一个CR信号,是不是开机的瞬间被触发了

楼主:
我设置的是  :绝对位置PA03=0001     位置模式PA01=0000   脉冲+符号PA13=0011
以下是图纸和相应程序:
[attachment=149276]
精萃机械,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参数没设置好,没做成绝对位置,或者电池没电了.

此外还有一个CR信号,是不是开机的瞬间被触发了

电池是新换的,有电,设置我就设为位置模式+绝对位置检测,程序上有个清0的,我写的和老机台上一样的,不同是老机是用FX3G而我用的是FX3U的
精萃机械,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

楼主:
[attachment=149278]
[attachment=149279]
精萃机械,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

楼主:
伺服为位置模式+绝对位置检测能用FX3U的PLC吗?原来是3G的,是不是3U的停电才回0的
精萃机械,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

网友B:
程式能分享嗎?

网友C:
  等待高手分析   学习

楼主:
这是程序文件:急请各位老师解答!!!!
精萃机械,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

楼主:
程序是驱动双伺服的,运行工作正常,带注解,可仅供参考,但运行后有如不回原点,停电后重启会自动设为0 点。
精萃机械,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

网友D(2016-08-05):
检查一下伺服型号,编码器是不是搞到增量的了

网友E:
伺服电机是绝对值编码器吗?

网友F:
3G和3U的停电保持数据寄存器D范围不一样,有注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