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2016-07-02):
谁能教我做一个32位的堆栈啊?三菱先入先出指令都是16位的,我的数据超过32767。现在要做列队表格,怎么做呢?试过变址没成功。还有个MPS、MRD、MPP写栈、读栈、出栈,这指令怎么用啊?梯形图怎么写入这几个指令呢?都打不上。万分感谢!

网友A:
ADD  V0 K2 V0

DMOV  K100  D0V0,每次移动2个字的长度不就是32位的么。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谢谢!我已经弄好了。就是程序比较大点。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试过好几种变址堆栈,理论上没有问题,但设备动作快,数据处理也要快,就会发现变址的寻址能力很慢,有时候需要一个扫描周期以上,造成数据丢失现象。设备动作慢时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好几种变址堆栈,理论上没有问题,但设备动作快,数据处理也要快,就会发现变址的寻址能力很慢,有时候需要一个扫描周期以上,造成数据丢失现象。设备动作慢时没有问题。

靠着扫描周期过日子的数据更新也快不到哪里去。

网友B:
本来移动一次至少一个扫描周期,比如讲你的扫描周期是20毫秒,那你的M8011时钟就不准了。

网友B:
3u的速度太慢了,带了4个模拟量扩展,2500步的程序,扫描时间就超过10毫秒了。

网友B:
西门子的200也一样,慢得很。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大家有没有速度快,性价比高的小型机推荐?5U我也用过感觉不怎么快,就是集成化高。我不需要加特殊模块,但需要IO响应快,数据处理快,现在程序中断用的太多了。

网友C:
去试试基恩士的吧
回收电器,PLC,变频,触摸屏,伺服。外地德邦代收款.

网友D(2022-05-13):
我用5U的也是一样,SFWR只支持16位的,数值超过3万的数据就没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