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G指令

楼主(2016-07-02):
CP1E
以前都可以用,而且正常使用中,突然一天不能回原点.检查所有设置,都正常.谁能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ORG #0000 #0100 原点查找接近等设置正常

网友A:
有没有确定原点?

网友B:
重新下载下看看叱,线有没有松动啊!

网友C:
检查,重新下载

网友D:
输下PLC输出指示灯有没有亮,如果有亮就检查下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