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3):
急急急西门子200模式量 跳变  温度本来180  突然来一下200     电源负极接地都试过
温度传感器  先进入厦门宇电的仪表,在从仪表变送出来  进入西门子200
不知道怎么解决  急死了

网友A:
模拟量是4-20ma信号吗?有条件用过程校验仪输出4-20ma信号,检测PLC模拟量回路有没有问题,仪表显示有没有跳变,是否全部跳变还是180度附近跳变。
用排除法
1.模拟量模块问题。
2.仪表变送器问题。
3.干扰。
  •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量是4-20ma信号吗?有条件用过程校验仪输出4-20ma信号,检测PLC模拟量回路有没有问题,仪表显示有没有跳变,是否全部跳变还是180度附近跳变。
    用排除法
    1.模拟量模块问题。
    2.仪表变送器问题。
    3.干扰。

       我晚上在去现场   把仪表变送线 弄下来接到  4到20毫安 信号发生器上面   看看数值是不是稳定   但是来说厦门宇电的仪表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啊     仪表到PLC在同一个柜子4到20毫安的线不到1米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晚上在去现场   把仪表变送线 弄下来接到  4到20毫安 信号发生器上面   看看数值是不是稳定   但是来说厦门宇电的仪表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啊     仪表到PLC在同一个柜子4到20毫安的线不到1米长

    一步一步排除,先不要下结论,站里的每个人都是怀疑对象。

网友C:
    -一般都是测量元件,干挠问题。

网友D:
    来张电箱布置照片!怀疑电源干扰所至。

    yaanlh

网友E:
    温度传感器用屏蔽线并且接地。
    huiyang

网友F:
    200哪个模块的?有个模块就有这种问题,最好用直接接电偶的,非要用这个模块的话接地一定要良好才行。要是接地就不好话,还有个方法。把你转换个温度值做一个平均值处理。温度正负一二度之间波动。要是嫌波动快的话,把平均值处理时间加长就好。
    huiyang

网友F:
    做温度控制的话,为什么平均值处理不用呢?书上样例程序。原本只是在三菱PLC看到过,不过按照那个方法各种PLC都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0哪个模块的?有个模块就有这种问题,最好用直接接电偶的,非要用这个模块的话接地一定要良好才行。要是接地就不好话,还有个方法。把你转换个温度值做一个平均值处理。温度正负一二度之间波动。要是嫌波动快的话,把平均值处理时间加长就好。

    做平均值  小波动才行   大波动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来张电箱布置照片!怀疑电源干扰所至。

       好的明天上相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温度传感器用屏蔽线并且接地。

       仪表上的数据很稳定

网友F:
引用 楼主:

做平均值  小波动才行   大波动不行的

大波动有多大波动?那个已经不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仪表上的数据很稳定

仪表数据稳定,只能说明检测与显示部分正常,变送输出是否正常只能外接电流表检测。另外检查一下接线有没有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