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不上怎么回事?

楼主(2016-07-03):
大家好,请问台安TP03-HAT60的PLC和信捷OP320文本器正常通讯上。但我把PLC加密1类后怎么通讯不上了?是不是不能1类加密?请前辈们多多指教
不能用1类加密,因为触摸屏要读取寄存器参数

网友A:
你取消1类加密试一下不就清楚了。

楼主:
知道了,谢谢1楼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