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回原点的问题

楼主(2016-07-03):
请教:
欧姆龙CP1H 按回原点按钮,有回原点动作,并且原点检 0.00 有动作,且PLC检测到,但A280.05原点标志一直为1状态,也就是PLC还是没有检测到原点,不知什么原因,请高手指导!不胜感激!!

网友A:
试试刚开始的时候,0.00不要有信号,看伺服电机的动作再考虑

网友B:
编程时的设定值,或者初始值

楼主:
机台是直接以原点感应0.00作为原点位置的。我想是不是极限检坏造成的?

网友C:
0.00是不是接伺服的Z原点
永无止境 !@#$%^&*

网友C:
0.01有没有接,0.01是脉冲0原点输入接近信号
永无止境 !@#$%^&*

网友D:
设置不对,回原点设置不对

楼主:
机器平日都是正常的,那天出问题开不起来了,才发现的上述问题。设备上只有原点检,左右极限检,无近接点。脉冲是CP1H直接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