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01 CPU故障,求解释

楼主(2016-07-03):
今天发现一个三菱Q01 CPU的故障,原本是一个QX41的模块的插角烧了,连带着基板的也烧了,更换基板和QX41后,上电,CPU的RUN灯不亮,ERR灯亮,只有输入模块有灯亮,无输出灯亮,后经过上十次的上下电,CPU居然运行了,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基板烧了可能导致某些地方短路所以cpu报警,你连续动好几次可能短路的地方冷却下来不短路了就不报警了

网友B:
开机先“热身”啦?一般是不能让里面的数据为零的,不然CPU报警
旨在不耻下问中.........

网友C:
直接电脑链接在线,查看CPU的故障代码最直接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