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台达编程软件和win7系统

楼主(2016-07-03):
请问台达编程软件安装在win7操作系统,运行可否稳定

网友A:
没问题,我用的就是WIN7系统,不过最好使用WIN7 32位的系统比较好。

网友B:
台达PLC、触摸屏编程软件在Win7使用没有问题。

网友C:
我也用的是WIN7,没有问题。

网友D:
台达最新的软件WIN7 32位64位都支持!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们,想问一下软件需要设置吗,我这个软件安装在win7 32位上,使用查找功能是会出现找不到,不知
是啥问题,比如要查找Y2,却会查不到,但程序中是有的

网友E:
查找方法不对吧。

网友F:
楼上大小写没沟

网友G:
和操作系统没有关系!用从文件开始处查找,如果从光标处以下没有Y2自然查找不到!

网友H:
有大小写区别的。你找Y2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