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在使用ORG回原点时,

楼主(2016-07-04):
比如CP1E、CP1H 在用ORG指令回原点时脉冲当前值寄存器里的数据会不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呢?
三菱PLC在用ZRN回原点脉冲当前值会跟随变化的,欧姆龙还没用过它的定位功能

网友A:
回原點時會有變化阿

楼主:
松下FPX系列的 好像在回原点时,脉冲当前值寄存器里的数据不会发生变化 ,,我知道松下PLC有很多回原点的方式,那那种方式会发生变化呢?

网友B:
怎么可能不变化呢,不管什么回原点模式都会变化的,当前值只是记录当前脉冲数的,如果你用的绝对指令,可以回原点后清零,或置位下特殊清零继电器

网友C:
当前值会跟随变化的
永无止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