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mcgs中复位型按钮怎样编写?

楼主(2016-07-04):
各位大神,我想在mcgs中编辑一个按钮,按一下接通,y0输出,再按一下停止,y0停止输出,怎么编写,属性怎样设置?请教了!
huiyang

网友A:
这种问题,自己稍微看下手册就找到了

网友B:
工具栏选标准按钮,选变量属性
旨在不耻下问中.........

楼主:
谢谢一楼,二楼。经过你们的指点问题也解决,谢谢!谢谢!
mcgs中复位型按钮怎样编写?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