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FX3U-4AD 模拟量 方面问题 望大神解答

楼主(2016-07-04):
我是新手刚接触 很多方面都不懂, FX3U -4AD 单元号为0 是怎么来的? 通讯吗?

网友A:
手册写的明白,手册在本站有下载,见右上角的下载区。K0是表示从PLC本体开始,向右扩展的第一个扩展模块。

网友B:
可以参考模块手册的案例编辑的呀
旨在不耻下问中.........

楼主:
今天看了一天的 手册 看懂了 也知道怎么设置了 只是有个问题 单元号为什么是0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看了一天的 手册 看懂了 也知道怎么设置了 只是有个问题 单元号为什么是0
没有为什么,三菱就是这么规定的

网友D:
扩展模块编号K0-K7,第一个为K0,你问为什么,相当于你问自己为什么是男的一样,哈哈!

网友E(2016-09-07):
看看学习了,谢谢楼主分2
月在季风中等圆,我在浮生里等梦。

网友F:
你这问题就好象是问1+1为什么等于2一样!

网友G:
9楼正解

网友H(2016-11-10):
扩展模块编号K0-K7,第一个为K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