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4):
GX WORKS2软件之前一直用的没问题的,这次拿来使用GX  WORKS2打开工程程序时出现应用程序错误“0x135265c0指令引用的0x000000a0内存。该内存不能为written."这是什么原因。知道的说下解决办法?
今天打开GX WORKS2软件新建或打开出错,大家遇到过吗?卸载软件,清理过残余文件,重装好几次也是一样现象。安装了官网最新版本GX WORKS2软件也还是出错,安装GX WORKS3版本来打开以前的程序,提示先打开GX WORKS2版本软件。电脑系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其它软件正常,只是最近安装了信捷触摸屏软件而已。

补充:我3台电脑,有一台是win7系统也装了GX WORKS2和360都一直用的没出现过这个现象,另外2台装的32位XP系统的电脑也装这个三菱软件和360软件,都用几年的好好的,但其中一台后来就用的不行了,出现这种情况可以大胆肯定和360无关!
旨在不耻下问中.........

网友A:
要用360就好好体验现在的结果,种瓜得瓜,种360得软件报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
要用360就好好用,把GD2加入白名单.

网友B:
深有同感,装其他工控软件和机械制图软件都会出点岔子,360这东西害人不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