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拖链用电缆

楼主(2016-07-04):
我是做非标设备的,从事的行业是液晶行业的,最近我们的设备出现了模组上限位线断了,我分析了一下可能是拖链里用的多芯线用的不好,不知道大家在拖链里运动的话都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多芯线啊!

网友A:
米思米上找,虽然是给小日本赚钱,但它们确实做得挺好

网友B:
国产的也有的啊 上海起帆

网友C:
TAIYO电线 或者德国LAMP

网友D:
我做国产。。楼主可以加我qq

网友E:
易格思
常熟崴立

网友F:
我拖链里一般放的这种电缆,市场上也比较多,还有拖链里用的线径要放大些。

网友G:
太阳电缆,本人曾经做一个案子拖链用的是国产普通电缆,结果一个月就坏一次,坑惨了,换了好几家电缆都不行,最后用太阳的解决了问题,太阳的可以耐弯折1000万次。另外选托连电缆是有讲究的,一般电缆的弯曲半径是10d(d是电缆外径),太阳的是6d,这个弯曲半径必须小于拖链的弯曲半径。如果你的拖链频繁往复运动,上述条件一定要满足,否则你就算选再好的电缆也百搭,因为不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