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plc程序代写

楼主(2016-07-04):
汇川plc程序代写,有需要找我

网友A:
Y10为绿灯,Y11为黄灯,用C10计数3次闪烁

网友B:
用M8013 (每秒接通一次) 常开驱动黄灯,

网友C:
可以用INCD指令

网友D:
先把PLC基本指令研究下..

网友E:
以时间控制来写会很简单,闪烁就用M8013,频率1秒一次,0.5秒通,0.5秒断
程子华视频教程就有很经典的编程实例,学习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