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弱弱的问题3GA-MT-㎝输入接线问题。

楼主(2016-07-05):
第一次用3GA的,没有手册,不好冒然接线。输入端不用基本单元的DC24V电源,可以接外部DC24V电源吗?S/S接24V,负载接0V。应该同3u输入端一样可以接外部电源吧。

网友A:
论坛右上角,资料下载区,有你的需要。

网友B:
可以的,形成回路就可以,S/S就是为了满足源型和漏型输入,以前的2N内部已经共好了,现在是可以选择的

网友C:
没有问题!

网友D:
3SA 3GA 3G 3U的输入端都一样的。
[attachment=149348]

网友E:
完全可以的。這個還可以處理一些問題呢。

网友F:
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