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多机多屏

楼主(2016-07-05):
两个昆仑通态的屏,5个CP1H ,每个PLC只有一485接口5个供屏使用,现在想实现每个屏和5个PLC通讯都可以通讯,可以做到吗?

网友A:
应该是做不到的,这样就存在多主站的方式,多主站总线好像西门子MPi支持。

QQ:346994482

网友B:
什么plc?一般plc不都带有串口吗,可以通过串口和屏通讯,plc之间可以通过485组网通讯,plc之间能通讯了,屏之间不也可以间接通讯了嘛,不用搞得那么复杂

楼主:
这个我知道,交换数据太多,用不了

网友C:
维伦屏有穿透功能,不知昆仑的有没?
用一个维伦屏485带PLC,另一个维伦屏网口穿透连接,应该可以。

网友D:
维伦屏可以做到

网友D:
昆仑通态没有用过,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