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5):
问题如下:昨天问了一个关于偏移量的问题,如D2400E2,其中E2是偏移地址,确实程序里也有给E2的赋值。程序中同样也出现D2400E5和D2400F,问题是并没有关于E5或F的赋值,我想请教的是,E5和F的值是否与E2相关?还是可能在其它地方有关于E5,F的赋值,而我没看到?!

网友A:
引用楼主指环王于2016-07-05 10:06发表的 请教关于台达PLC偏移量的问题 :
问题如下:昨天问了一个关于偏移量的问题,如D2400E2,其中E2是偏移地址,确实程序里也有给E2的赋值。程序中同样也出现D2400E5和D2400F,问题是并没有关于E5或F的赋值,我想请教的是,E5和F的值是否与E2相关?还是可能在其它地方有关于E5,F的赋值,而我没看到?!

变址寄存器之间不相关联,除非采用32位时F寄存器会与E寄存器成组使用,也就是F寄存器不能使用,使用E寄存器时保护对应的F寄存器。
你的情况应该只用的16位,不存在这个问题,各E寄存器之间是不相关的。所以一定会有指令给各E寄存器、F寄存器单独赋值。你仔细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