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问题请教

楼主(2016-07-05):
现使用中的触摸屏是中文界面,上传到电脑的数据全部是韩文界面了
[attachment=149332]

网友A:
要设置下载后要使用的语言。
下载积分:+3(长丰实业)

网友B:
在系统参数里面把字体改一下哦
下载积分:+3(长丰实业) 真诚感谢!

楼主:
打开软件没有系统设置项,读取触摸屏数据还是韩文。 [attachment=149349] [attachment=149350] [attachment=149351]

楼主:
只有新建工程才有系统设置选项。

网友C:
换个软件版本看看什么情况。
下载积分:+3(长丰实业) 热心助人!

网友D:
我咋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下载积分:+3(长丰实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咋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这是我的软件版本,你们的软件版本是哪种?

网友E:
这个还没遇见过呢!试试换语言
下载积分:+3(长丰实业) 真诚感谢!

网友A:
工程上传看看
下载积分:+3(长丰实业) 真诚感谢!

楼主:
源文件,我已经进行了反编译

楼主:
设备是韩国的,操作语言有中,英,韩,读取出来的界面是韩国的 ,还是只有韩国界面数据?指示触摸屏可以切换语言种类?请各位大神指教,现在需要修改其中一些功能,韩文一个都不认识

网友F:
程序已经打开看了,默认第一语言韩语,第二语言繁体中文,你找到语言选项,选择L2就是可以了。
  • 下载积分:+5(长丰实业) 真诚感谢!初次接触维纶 ..

网友F:
    话说棒子做的触摸屏画面也是Just so so.

网友G:
    在界面主菜单栏上 点击 视图 这个选项 在下拉菜单中 选择 文字工具栏  然后就可以看到有一个语言选择项了 你选择为语言2 就是中文了
  • 下载积分:+3(长丰实业) 热心助人!

网友B:
    刚语言转换了一下,011号窗口有语言选择的
  • 下载积分:+3(长丰实业) 热心助人!
  • 本公司主要从事三菱电机工业自动化(FA)产品的市场推广、营销和技术支持,本公司为三菱电机的授权代理机构。欢迎新老客户来电咨询: QQ:1241522406  13618657561上海制菱实业有限公司

网友H:
    三种文字

楼主:
    [attachment=149375] 可以了,谢谢大家。案例已经打包上传,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下去玩玩,XGK CPU    需要XG-5000 [attachment=149375]

网友I:
    我还没碰到韩国做的好的用户界面,就比中国的好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