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5):
调伺服的时候,加减速时间设为100ms能用,设为400ms也能用,要想获得最快的速度,又能保证设备在最佳状态运行,这个加减速怎么设合适?

网友A:
这个如同矛与盾的关系。
如果硬件(机械性能允许)可以设置更短的升、降速时间,反之只能加大这些时间。
你的回答稍微专业一点,至少没跑题,但是不是我要的理想答案

网友B:
伺服工作在位置模式时,是没有加减速时间可设置的!!

网友C:
我建议速度越快 加减速越长。

楼主:
虽然我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回复,但是你们的回复不是我想要的,2楼回复更是让人惊讶

网友D:
可以试试看S型加减速曲线
我是想找这个加减速确定的办法

网友E:
加减速时间越小,定位移动时间越短。
我是想找这个加减速确定的办法

网友F:
加减速时间不是电控决定的,而是机械决定的。
机械结构(包括电机选型)决定你的最快加速度是多少。明白吗?
由机械确认我赞同,那机械又是如何确认的呢,有什么计算公式没?

网友G:
这个加减速应该没有什么具体的设置方法,都是根据经验现场测试而定,如果说调试伺服增益等那确实有一套方法。
是的,我就想试图找出一个具体的确认方法

huiyang

网友H:
用默认的就好,你要设定这个做毛嫌的没事吗?〉默认的时间就是性能最稳定状态。
这个参数有它存在的意义,当对节拍有要求时,重复运行次数多,行程短的时候,这个参数就起作用了,你凭什么判断默认的时间就是最佳时间,100ms能稳定,200ms也能稳定,你就可以判断98ms就不行了吗
huiyang

网友H:
补充一句,除非你用的开放性的伺服。
开放性伺服是什么伺服?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如同矛与盾的关系。
如果硬件(机械性能允许)可以设置更短的升、降速时间,反之只能加大这些时间。

一般伺服升降速时间在100mS--1000mS之间,没有明确的规约的原因是因为不能够确定机械方面的特性。
如果能确定机械特性比如负载重量,用丝杆,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吧加减速确定下来

网友A:
这个升降速时间设置的原则是先大后小。
即先设置相对较大的数值,然后慢慢缩短时间,看电气、机械性能是否能够到达运行重复定位时的精度、机械、电气噪音等指标。

网友I:
设备不一样,设定参数都会有区别,设定一种不一定通用,还是需要自己调试过程中才能确定,楼主光想者一招通吃,不太现实吧,这个还是需要自己动手才知道多少合适,有些东西复制不了的
我的初衷是如何快速找到这个合适的值,或许有高手知道,我心存侥辛
huiyang

网友H: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哪是一个时间问题?别的参数不要设置?
你是想表达很多参数和时间这个参数有关系,那请问是哪些参数,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楼主:
本人做工控也是做了好几年了,我喜欢理论指导实践,通过亲身体会,理论吃透了,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才能快速找到问题,快速解决问题。就拿伺服增益来说吧,参数和参数之间有关联的,有噪音该调哪个参数,该怎么调;超调该调哪个参数,该怎么调;运行不稳定该调哪个参数,该怎么调。理论知识到位了才可以快速调出来。我说的能调出来不是调出来某一次,而是通过总结按照某种流程(比如先位置环、再速度环。。。。)走下去,就没有调不出来的。三菱能调出来,台达用同样的方法也能调出来,它们只是参数表达形式不一样而已,用到的底层调试原理是一样的。个人希望有人能总结一下对伺服加减速时间的理解

网友F:
对于直线运动:力=质量x直线加速度
对于旋转运动:力矩=转动惯量x角加速度
赞一个

网友J:
一般惯量大的长。惯量小的短。第二就是要求每分钟次数。

网友K:
楼主本人就是高手,我一般也是慢慢调,没有别的办法啊,调到合适的就好了,而且二台一样的机器,机械性能不一样很正常啊。所以参数有时也调的不一样。
永无止境 !@#$%^&*

网友K:
特别是在织布机器上,要求快速响应啊,1S时间要快速启停各3次。
永无止境 !@#$%^&*

网友L:
其实楼主还可以在驱动器上监控实时负载百分比,加减速时间越短,负载百分比肯定越大,控制在多大的百分比数值内合理我没试过(比如100%、110%、120%),楼主可以试试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哪是一个时间问题?别的参数不要设置?

我们公司用的国产伺服    我控制上用的位置控制   编码器信号来做速度跟踪    PLC做了电子凸轮匹配速度

就会有个体差异   我必须拉加减速时间、位置增益、速度增益匹配关系

不然电机有消叫与异响

当时我也想设置个恒定的值,后来没有实现,机械个体差异没法设定固定值
机械个体有差异是很正常的,我是想探讨一下如何按照某种方法或步骤,找到最适合这个个体的加减速时间

网友N:
这是一个好问题。楼主一直想要的是如何正确设置伺服定位加减速时间的具体公式。我跟楼主一样,困惑不已,在工业现场,本人认为最直接粗暴的是经验法,最不靠谱的也是经验法,探究一件事情的原理是很有必要的,这样在碰到问题时才能举一反三,正确找到问题的关键点,希望大神出现,接到楼主与不才的疑惑:
           1、如何正确设置伺服定位时,上位机发送脉冲频率的加减速时间
           2、如何选择合适的加减速曲线,S型曲线与T型曲线的区别于优劣
希望能出现具体的推导过程。
  • 下载积分:+1(qq1090067363)
  • 有不懂就要学,学不会就要问

网友M:
    引用楼主玩家100于2016-07-05 11:33发表的 讨论一下伺服加减速时间怎么设置合适 :
    调伺服的时候,加减速时间设为100ms能用,设为400ms也能用,要想获得最快的速度,又能保证设备在最佳状态运行,这个加减速怎么设合适?

    整体来说是这样吧   你加减速时间的长与短是根据你工艺动作要求来的吧,只要伺服响应的过来   加减速时间可以往大的调试到合适吧

    如果伺服响应不过来  你设置时间也不能太大了,

    我就遇到工艺要求伺服转动时间为750MS   最终是调试位置  速度增益  加减速度时间关系  最后匹配好了才成功,设置了一下午

网友O:
硬件接线啥的没问题的话一般都是默认特殊的话特殊对待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