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5):
如何具体到每ms伺服走的实时位移?

网友A:
你知道你的PLC掃瞄時間是多少ms ?
这个可以不用考虑扫描周期,我的位移是受plc发的脉冲数来控制

网友B:
一般可以设置每分钟走多少圈或者说多少脉冲
或许你没明白我说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伺服从速度零到目标速度这个过程是怎么实现的。这么说吧怎么计算负载加速度

网友A:
引用楼主玩家100于2016-07-05 11:37发表的 三菱plc位置控制时的算法是怎么样的 :
如何具体到每ms伺服走的实时位移?

这个可以不用考虑扫描周期,我的位移是受plc发的脉冲数来控制

如果脉冲数由PLC发的,就會受到扫描周期影響。

如果脉冲数由模組發出,就不受到扫描周期影響。

這時只要控制模組就行。請翻閱該模組使用手冊。
應該有你需要的控制。
正常情况下我们认为伺服是按梯形图的路径模式来走的,当行程短时,走的行程就是个三角形,当走三角形时,我怎么去确认,这段行程需要多长时间

网友C:
路过,没用到这么高深功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