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5):
我有一台变频器,还有个USB转485的转换头,用电脑跟变频器485通讯,然后用串口调试软件,往变频器里面写入数据,可以实现用电脑来启动变频器吗??

网友A:
理论是可以的,我没有测试过不敢断言。

网友B:
肯定是可以的!

QQ:346994482

网友C:
參考

台達變頻器操作軟體 【Delta_VFDSoft v1.47】

网友D:
我试过可以,单独用屏写不了数据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可以,单独用屏写不了数据

用屏跟变频器通信没问题的。

网友E:
用电脑和用触摸屏都可以的

网友F:
可以的,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