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编码器的输出问题

楼主(2016-07-05):
想咨询下大神们,我现在使用三菱FX1S直接控制台达伺服。同时想收集伺服编码器的信号来看看电机动距离的对不对,不知道这样可行吗?
我看台达的手册编码器接法有差动和光耦合两种,PLC应该是属于触点和NPN开集极输入吧,那应该是不能直接接入PLC的输入吗?
那么想达到我的目的该怎么做呢?希望大家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A:
可以用这个模块转换一下就可以连接PLC的高速计数器接口了,但你从伺服脉冲输出接的话就不要接电源5V了。

网友B:
通讯吧,,你要实时比较么

网友C:
用通信比较简单些,你那个PLC点数应该不会很多,用IO口的话会占用太多点。

网友D:
不要去伺服的编码器上想办法,干扰伺服的可能性很大。
那个系列的伺服?

网友B:
楼主人在哪里啊

网友E:
追加1 个高速计数模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这个模块转换一下就可以连接PLC的高速计数器接口了,但你从伺服脉冲输出接的话就不要接电源5V了。
您好!这转换模块在哪可以找到?

网友G:
完全不懂,编码器接线什么的,输入输出方式是不是就一个晶闸管跟脉冲哦??

网友H:
伺服内部都有比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