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看一下这段指令是什么意思?
desano

楼主(2016-07-05):
解释一下 MOV H0FF8 D8336是什么意思?
SET m8336 是什么意思?
下载积分:+1(kauadfay88) 好贴好贴!

网友A:
看特殊继电器/寄存器说明

网友B:
数据传送,置位
desano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传送,置位
我知道是传送,和置位。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要传送H0FFF8到D8336 ,不能是别的吗?为什么不能?

网友C:
配合DVIT指令使用的。D8336用中断输入的指定初始值,M8336中断输入指定功能有效!

网友D:
傳送十六進制,和置位。但是你這個M8336是什用的,就要看你所使用的PC說時書。

网友E:
都是高手啊
高手进来看一下这段指令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