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5):
对西门子PLC也用过几次但还不是很熟悉,现在有一工程 有22个开关量输入 、11个开关量输出 、 13个AI模拟量输入、 6个AO模拟量输出、 7个热电阻PT100输入、要求有2个RS485接口、1个以太网接口备用。   目前根据资料我 选择为  S7-200 smart  SR60 +  2个 EM AE08 + 2个 EM AQ04 + 2个 EM AR04 + 1个 SB CM01  。这种方案可合适么? 另外在西门子官网上有人说过 smart系列PLC 易出问题, 我这种方案6个扩展模块都占满了没有余量不知道合适不?   另外也考虑过1200 系列但是价格肯定比smart方案价格高,各位同仁高手没还有其它方案么? S7-200的 相对来说怎么样听说以太网模块太贵,不知道怎么样? 望各位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A:
使用S7-200 224系列可以.

网友B:
这个建议使用西门子1500plc

网友C:
建议使用西门子1500plc

网友D:
同志们啊,人家s7-1200都嫌工程造价高了,还推荐S7-1500?
你这个200smart配置应该是可行的,只是没有了再可以扩展的模块位置。

网友E(2016-10-08):
226 加 拓展模块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