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5):
大家好,求助高速输出问题,用高速计数器HC0,12号模式,记Q0.0发的脉冲,发的脉冲数是固定值10000,正转高速计数器控制字节16#B8不更新加计数,反转高速计数器16#B0减计数,用伺服的方向信号切换计数模式,回原点已清零,伺服回原点后,开始正向发10000脉冲,完成后停500ms ,接着反向发10000脉冲,再停500ms如此循环。结果运行位置慢慢向反转方向偏多,通过监控HC0的值,发现正转10000脉冲,反转回来不是回到0,出现负数,每次的负值是上次的一倍左右,慢慢变大,位置误差也随着增加,用三菱j3伺服,脉冲输出是程序实现,没用库指令。换台设备问题一样,请教大神问题出在哪?谢谢!

网友A:
用库没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