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6):
大神们来讨论下各种伺服(台达、三菱、富士、安川、欧姆龙、三协、松下)增益的调试方法,最好是按照一定的流程实现

网友A:
一般就是调刚性吧?
我遇到皮带滑台结构的,光调刚性是不够的

网友B:
我的方法是,一定规律的乱来,看效果再说
想知道你的规律

网友C:
一般软件上有自动调整功能,我一般都使用软件进行调整,再手动稍稍修改就可以了。
这个算是一种比较简便的方法,不过我更想知道不用软件的调试方法

网友D:
我一般都是在客户现场不断的改不断地调增益,好像还没找到什么硬性的规律,经验吧,三菱PB06-PB10就这几个参数
有规律可循的,我可以肯定
本公司主要从事三菱电机工业自动化(FA)产品的市场推广、营销和技术支持,本公司为三菱电机的授权代理机构。欢迎新老客户来电咨询: QQ:1241522406  13618657561上海制菱实业有限公司

楼主:
伺服驱动器速度环、位置环参数调整的原则是什么?
伺服驱动器对伺服电机的主要控制方式?伺服驱动器对伺服电机的主要控制方式为:位置控制、速度控和转矩控制。位置控制方式的特点: 是驱动器对电机的转速、转角和转矩均于控制,上位机对驱动器发脉冲串进行转速与转角的控制,输入的脉冲频率控制电机的转速,输入的脉冲个数控制电机旋转的角度。
速度控制方式的特点:  是驱动器仅对电机的转速和转矩进行控制,电机的转角由CNC取驱动器反馈的A、B、Z编码器信号进行控制,CNC对驱动器发出的是模拟量(电压)信号,范围为+10V~-10V,正电压控制电机正转,负电压控制电机反转,电压值的大小决定电机的转数。
转矩控制方式的特点:  是驱动器仅对电机的转矩进行控制,电机输出的转矩不在随负载变,只听从于输入的转矩命令,上位机对驱动器发出的是模拟量(电压)信号,范围为+10V~-10V,正电压控制电机正转,负电压控制电机反转,电压值的大小决定电机输出的转矩。电机的转速与转角由上位机控制。
什么是电子齿轮比?  脉冲当量:  数控装置每变化一个最小数字单位时,要求相应的机械装置有一个设定的长度或角度的相应变化,称为脉冲当量。  当机械装置的传动比不能满足数控装置脉冲当量的要求时,用电子齿轮比,来配合数控装置与机械传动比之间的关系,满足数控装置所需要的脉冲当量。它起到了一个输入与输出变比的作用。电子齿轮比仅在位置控制中起作用。  电子齿轮比数值设置过大,会降低伺服电机的运行状态。
伺服驱动器速度环、位置环参数调整的原则是什么?
伺服电机使用效果如何,除了与电机和驱动器的性能有关外,驱动器参数的调整也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
伺服驱动器主要的性能参数调整有三个:
速度环比例增益、速度环积分时间常数、位置环比例增益。  速度环比例增益、积分时间常数仅对电机在运行时(有速度)起作用。速度环比例增益的大小,影响电机速度的响应快慢,速度环积分时间常数的大小,影响电机稳态速度误差的大小及速度环系统的稳定性。当伺服电机带上实际负荷时,由于实际负载转矩和负载惯量与缺省参数值设置时并不相符,速度环的带宽会变窄,如果此时的速度环带宽满足需求,没有发生电机速度爬行或振荡等现象,可以不调整速度环的比例增益及积分时间常数。如果实际负荷使电机工作不稳定,发生爬行或振荡现象,或者现有的速度环带宽不理想,则需要对速度环的比例增益、积分时间常数进行调整。
速度环参数调整的原则:是保证速度环系统稳定(不振荡)的前提下,允许超调并只有一个超调量不大的波头,使速度环响应最快,并且系统稳定工作。速度环积分时间常数调整的原则:为了保证系统稳定的工作,应该调整速度环积分时间常数。调整的原则是,负载惯量折算到电机轴上的值与电机转子惯量的倍数越大,速度环积分时间常数的值应增加越大。  速度环积分时间常数的倒数为积分增益。速度环积分时间常数增大,将导至速度环响应变慢。增大速度环比例增益,可在保证系统稳定的前提下,达到较快的响应速度。 速度环积分时间常数的提高,需相应的提高速度环比例增益,以提高速度环的响应时间。这二个参数的调整,是一个反复的过程,需要对负载准确的认识与经验。  速度环比例增益提高的上限是,系统临界振荡点以下。简单的方法是,提高速度环的比例增益,直至系统发生振荡,然后再降低一点速度环的比例增益,即为刚度较好速度环比例增益。  综上,在系统能稳定工作的前提下,较大的速度环比例增益和较小的速度环时间常数,可以获得较好的速度响应。较大的速度环比例增益和过小的速度环时间常数,较容量发生系统振荡,工作不稳定;较小的速度环比例增益和过大的速度环时间常数,电机速度响应低,电机运行易出现爬行状态。  位置环比例增益仅在驱动器工作在位置方式时有效。当伺服电机停止运行时,增加位置环比例增益,能提高伺服电机的锁定刚度。当伺服电机在位置环下运行时,增大与减小位置环比例增益时,位置滞后量将随之变化。  位置环比例增益调整的原则是:在保证位置环系统稳定工作,位置不超差(过冲)的前提下,增大位置环比例增益,以减小位置滞后量。简单的方法是,提高位置环的比例增益,直至系统发生位置超差(过冲),然后再降低一点位置环的比例增益,即为刚度较好位置环比例增益。  速度环比例增益和积分时间常数采用缺省值可以满足需要时,调整位置环比例增益,可以减小位置滞后量,提高位置跟随特性。建议调整位置环比例增益。

多轴同时进行插补运算时,各轴的位置比例增益值应调整为一样。
  • 下载积分:+5(mk自动化)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轻松的小木屋) 好长,看不下去 但觉得 ..

网友E:
    这方面经验不足呀!伺服用过不少,但从来没调过这东西。看来是用的比较粗浅!
    在用伺服的前三年,我也没调过增益的具体参数,但是第4年我就开始遇到必须的手动调增益的案例,有点意思的

网友F:
    伺服增益不是可以自动调整么?
    有的场合光靠自动调整是不能满足要求的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F:
    _ _ _ 1  自动调谐模式1 [Pr. PB06 负荷惯量比] [Pr. PB07 模型环
    路增益] [Pr. PB08 位置控制增益] [Pr.
    PB09 速度控制增益] [Pr. PB10 速度积分补
    偿]
    什么伺服?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F:
    三菱。。。。。J4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爱家爱china

网友G:
    我也想知道,很多老的伺服都没有自动整定的功能

网友H:
    三菱的只会用自动增益,要求不高呵呵。

网友I(2016-11-10):
我 对 伺服 真 只 到 应用层级的。

网友J(2021-06-26):
各个品牌有不同的路子,我的办法就是先自己上,实在不行叫伺服厂家来。遇到一些需求有些刁钻的,厂家也头疼。经历过厂家在现场调一个轴调了一整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