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伺服精密控制吗

楼主(2016-07-06):
所谓精密控制是不是用全闭环控制,还是其他的,精密控制和一般半闭环有哪些不一样,求分享经验

网友A:
全闭环、半闭环相对于运动机械部件最终的运动位置检测而言,全闭环在传统闭环控制(如伺服+编码器)基础上增加了最终体现部件实际位移的检测装置(有光栅尺、编码器等)。多了冗余可以防止机械运动部件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位置偏差,但设备控制系统复杂程度大幅度提高,自然造价也就增加了。是否采用全闭环取决于设备的加工精度及成本控制。注:如行业在用的多轴弯管机都采用半闭环控制(台湾和和、旭东、乔升、颖霖)
我们通常关心的就是目标位置和负载实际位置是否有偏差,你的意思是没有必要做全闭环吗

网友B:
松下A5系列加过光栅尺,精度可达4个μ。直接用光栅尺接到伺服驱动器。用全闭环模式。
这样不是增加硬件成本了,直接读取伺服编码器的值不是更好

网友C:
伺服的值不代表机械走了那么准的位置,机械有间隙和磨损.

网友D:
1楼说的比较清楚了